[安装经验]
求成功安装使用的U盘量产 XP安装镜像的工具实例

楼主(2019-07-07):
10年前成功UltraISO做了一个XP安装镜像的U盘,一个32位 win7,一个64位win7,一直使用,后来XP 的U盘丢了,按照以前的办法制作,这么都启动不了,老是出错,换了N个U盘,换个各种U盘模式,总不成功,镜像还是使用的原版镜像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度吧 老机型用Xp建议用2.0口的U盘

网友A:
量产成安装版的可以修复系统,我也量产了一个xb和一个win7,修复系统可以收到100多,安装一下只能二三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成安装版的可以修复系统,我也量产了一个xb和一个win7,修复系统可以收到100多,安装一下只能二三十块 ...

我换了10几个U盘,各种品牌的2.0接口,雷克沙,金士顿,联想,闪迪,东芝,还有山寨,都是安装开始提示错误

网友:
XP 32位 怎么都不能引导,很蒙

网友:
现在的U盘都难量产了

网友B:
只有量产成CD ROM,UltraISO做的不能引导,昨天找了好久的安国的量产工具都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量产成CD ROM,UltraISO做的不能引导,昨天找了好久的安国的量产工具都没成功

u盘主控是有兼容性差别的。量产引导成功率最高的是慧荣主控,银灿也可以。安国的很次。现在的U盘,不量产也行。直接安装win10微pe,引导性能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量产成CD ROM,UltraISO做的不能引导,昨天找了好久的安国的量产工具都没成功

ultraiso早就过时了。引导性比较好的pe是grub模式的,不受主控影响,用读卡器加个储存卡也照样进pe。比较知名的pe是天意,杏雨梨云,现在的老毛桃,u大师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