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掉电,不出CPU供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9-07-07):
原故障是按开关0.6左右掉电。
拆机,换R415,以及上面两个电容。
故障变为自动上电到0.45A,不掉电。不跑码。
测量电感,发现CPU无供电,但是CPU发热
拆开背面贴纸,发现CPU供电芯片的20V主供电上拉电阻R125腐蚀了。

刮开焊盘,更换1K电阻,解决,亮机

 会员2095152元2023-3-7 23:14

网友A:
拆机就换R415?通病?

网友:
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样也能看出来 厉害了

网友B:
楼主,cpu供电芯片16脚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C:
上来就干电阻,这水平出神入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就换R415?通病?

R415是通病。
另外一个R125是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上拉电阻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来就干电阻,这水平出神入化了!!!!

其实也是修多了,一看掉电就知道哪里爱坏了。
主板正面右下角。R415和另外2个电容,在贴纸正面,很容易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cpu供电芯片16脚起什么作用的呢?

谢谢提醒。更正下。
PIN16。。是有一个20V电压。但是不是芯片主供电,查了资料应该是一个斜率设置

另外附上此芯片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就换R415?通病?

更正下。 PIN16。。是有一个20V电压。但是不是芯片主供电,查了资料应该是一个斜率设置
详情见9楼

网友:
是不是在贴纸的地方,,,,,,,

网友:
                       用的放大镜吧

网友:
修完通病位置修COU  厉害啊  细心

网友:
不错的经验,先记下来,r415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背面贴纸那里。。。。。。。。。

网友:
嗯。60倍的那种。。。。。。好用

网友:
这个能看出来的比较好修

网友:
有这种贴纸地方。电阻,电容都要注意了。

网友:
用显微镜看

网友E:
thinkpad不应该有这种通病吧?如果有都是小毛病

网友F:
频率设定脚的电阻不是要原值代换吗,如果换了不一样的,是不是有问题哦?

网友:
经验不错,学习了,有长见识.

网友G:
cpu供电芯片16脚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这个看到就好查 看不到就难查了

网友H:
细心仔细的直接秒杀啊

网友:
现在这样的老本是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频率设定脚的电阻不是要原值代换吗,如果换了不一样的,是不是有问题哦?

找了个差不多的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细心仔细的直接秒杀啊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芯片16脚起什么作用的呢?

翻译说是斜率设置。。。。但是维修中只接触过频率设置

网友:
心个够细的。这也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thinkpad不应该有这种通病吧?如果有都是小毛病

不管是哪个牌子。。。只要是贴纸的。。时间久了。都容易腐蚀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拆机一看就知道那坏

网友:
维修  费眼阿

网友:
费神 费眼

网友I:
兄弟 你的资料怎么查的  那个9楼

网友J:
这个是修多了的经验 其实修好就行 不要管那么多为什么

网友K:
真的很简单,根据经验先目测主板几分钟

网友L:
掉电基本是通病,这个特殊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兄弟 你的资料怎么查的  那个9楼

百度没有的话,就科学上网+谷歌。。

网友:
引用 网友M:
百度没有的话,就科学上网+谷歌。。

哈哈,笑死我了。。迅维还自动把FQ更改成了科学上网。。。。666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的很简单,根据经验先目测主板几分钟

医生诊断就是:望闻问切嘛。。。哈哈。。。我们也是电脑医生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修多了的经验 其实修好就行 不要管那么多为什么

其实有时候弄懂为什么,是为了理解通透
理解记忆比死记有效果
就好比说,你记住这次是这个地方这个电阻发霉腐蚀了。如果不是通病对下一个机器没有任何帮助,
当时我也是大意了。看了下连接的是20V电压,以为是主供电,后来经过大家提醒才仔细看了,不是主供电,应该是频率或者斜率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掉电基本是通病,这个特殊

嗯。掉电是一个问题。通病。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出CPU供电。都是贴纸有胶引起的。。。哎,

网友:
已加分,记下了R415,以后碰到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楼主经验丰富,心细,修的好

网友N:
R415是通病。
另外一个R125是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上拉电阻腐蚀了

网友:
加分了,这机器通病就是背后的升压电容

网友O: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R415是通病。
另外一个R125是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上拉电阻腐蚀了

别复制哟,,,,小心 被扣分。而且我更改了。不是主供电。PIN16。是斜率或者是 频率设置脚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你的修好了吗?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机器修好过2台通病R415的问题,没有楼主这个故障复杂。

网友:
学习了,修机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P:
应该是进液了吧,水滴进去吧。这个就要靠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P:
应该是进液了吧,水滴进去吧。这个就要靠细心

不是进水,是贴纸久了。加上空气受潮。就会腐蚀

网友:
R415是通病。

网友:
是的,另外一个目前说的人少。。。。。。

网友Q:
是不是有个大电容

网友:
放大镜的功劳也不小啊

网友:
新人先回复一下   学习学习

网友:
一点都不简单啊  这才是真技术

网友:
我是热闹的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有个大电容

这个机器 没有NEC大电容哦,

网友R:
CPU没有供电咋会fa发热呢,我想不通了。

网友S:
这是这款机器通病吗,一次没遇见过,,,,,,,,,,,,

网友T:
上来就换R415?是通病吗?201I修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R:
CPU没有供电咋会fa发热呢,我想不通了。

CPU背面电容测量得有电压,很多芯片应该不止一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上来就换R415?是通病吗?201I修的不多

是的。触发掉电,基本都是这个电阻和旁边的电容容易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是这款机器通病吗,一次没遇见过,,,,,,,,,,,,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就换R415?通病?

触发掉电。。。。。。。。。。基本就是他和旁边电容的问题。容易腐蚀

网友:
厉害了,瞬间秒杀,这就是来送钱 的

网友:
R415和另外2个电容 这是修的太多了 才能做到秒杀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拆机一看就知道那坏。。。。。。

网友:
这是通病?
。。。。。。。。。。。。。。。。。。。。。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0-12-08):
这种有图的帖子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