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PRO不能u盘引导,磁盘又被我格式化后怎么办?

楼主(2019-07-07):
今天烦人了,来个装苹果系统的,本来以为好搞呢,装了很多了。但是换了好多u盘都不引导,而且苹果系统有ID进不去系统,客户自己也不知道密码,后来我一气之下,把全盘抹掉了。然后装MAC,装win都装不了,我去,气晕了,客户也不爽阿,怎么办啊,有知道的吗?欢迎私聊我各位大师。我在线呢?如果不在线的话,我在线也会联系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A:
是U盘不引导?
用win10的PE试试

网友B:
15年后的只能装win10,   不行就多换几个镜像

网友:
换硬盘了没有用啊,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U盘不引导?
用win10的PE试试

是最新的pe,win10的

网友C:
联网恢复苹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年后的只能装win10,   不行就多换几个镜像

是装的10,感觉和镜像没关,还没到安装镜像那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网恢复苹果系统。。。

那要很久吧,我试试,估计要几个小时呢?我想单装WIN系统行吗

网友:
初始化一下设置

网友:
哪里初始化啊?

网友E:
安装Win10版本要1809版的。把下载的用ISO解压到U盘上安装。下载去微软官网下载正版的。要用下载器下载。选择另外电脑。64位就可以。还可以联网安装如果是联通200兆一个小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装Win10版本要1809版的。把下载的用ISO解压到U盘上安装。下载去微软官网下载正版的。要用下载器下载。选 ...

大哥,为什么联通的网络这么快,1个小时就可以了。电信或移动的网络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安装Win10版本要1809版的。把下载的用ISO解压到U盘上安装。下载去微软官网下载正版的。要用下载器下载。选 ...

多谢大哥详解,我这个电脑外接U盘没有用,然后又全部格式化了,估计只有联网恢复了。只是你的最后一句话,我感觉好奇怪,但我是相信的,为啥联通的网络就那么快,电信等其他网络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要很久吧,我试试,估计要几个小时呢?我想单装WIN系统行吗

单Windows 可以用普通的最新PE进去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谢大哥详解,我这个电脑外接U盘没有用,然后又全部格式化了,估计只有联网恢复了。只是你的最后一句话, ...

我这三个宽带都有。都是免费给安装的不花钱。联通快。我这是沈阳。老板是铁塔关系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三个宽带都有。都是免费给安装的不花钱。联通快。我这是沈阳。老板是铁塔关系户。

以后装苹果系统,专用联通网,哈哈

网友:
联网重新搞了两个多小时搞定了,麻烦的一比。这客户连电脑密码都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偷人家的,如果偷人家的,别人会不会找到我这里呢?我连无线网啥的少不了个人信息。

网友:
找个专业做维修的 呗
三五十也不给人家赚了

网友:
                   这么麻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