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8692LN烧毁 自己搞定 一波三折 机械革命

楼主(2019-07-07):
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用着突然发现电池显示100% ,但是用电池无法开机  ,拔了电池用适配器能开 ,后来用电池强制开电源灯闪了两下,再插上适配器开机显示0%正在充电 随后自动关机,再开机时听见机子里面有东西响了一声,心想坏了,有东西崩了。赶紧拔掉电池,用适配器再开机,有东西烧了冒烟了。这下是真的坏了。看了下保修已经过保,好难过,让认识的修电脑的看了看,没拆机说主板坏了,不做芯片级维修,心想自己也学过电子,不如自己先搞一下不行就求助某宝,看了网上交换主板的评价心里更没底了,还是自己来更靠谱点,实在不行就去市里修!在网上找的教程拆机 发现芯片烧了,看了看型号OZ8692LN网上查了一下还有就是有点贵,买了一片,工作的地方有热风枪吧芯片吹下来,本想吹个芯片难度不大,可是还是很不容易,最后拆下来发现焊盘都烧掉了,本来就电源 GND散热就快,焊盘再掉,更加有难度,还好自己没放弃,搞得QFN芯片都有阴影了。 找论坛看怎么搞,最后确定飞线试试,在飞线之前想通电量量电压,结果通电之后保护了,断电量,居然有短路的,通电之前没有短路的啊,这回可咋整啊?本来想飞线快点解决,结果又来个故障!借着台灯好好看看电容,无意间发现有个电容有裂纹,估计是坏了,网上买了个恒温电烙铁,不想再用班上的了,以后也用的上。烙铁到了以后搞掉电容,短路解除,别提多开心了。飞线,来个直插的电阻飞上,电容直接拆了,应该是滤波的没装 装机,装了一半发现少个螺丝没装,重新拆了下装好所有东西。插电开机OK 坏了俩礼拜了,终于好了,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等以后有时间,再把那个芯片飞线飞上。

网友A:
业余修机器 都能修这种版层烧糊的问题……

网友B:
这也是厉害了,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C:
你这是用什么飞的线啊。

网友D:
这波操作挺溜                    烧成这样  业余的都能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修机器 都能修这种版层烧糊的问题……

还好这块电路没烧特别严重,要是严重了,没有图没有板子对照没有芯片手册,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厉害了,高手在民间啊!

主要是因为穷,逼得自己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用什么飞的线啊。

本来想用漆包线着,拆了个坏的变压器,刮开漆,居然是白色的不上锡,猜测有可能是铝的!随便找的别的线替代了。线截面积应该不比pcb板线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波操作挺溜                    烧成这样  业余的都能秒杀

并不是秒杀啊!折腾了好几个中午休息的时间。

网友E:
你那个92LN没上吗? 我一个机器坏了三个。芯片都买了200多

网友F:
真行啊   以后叫做维修的怎么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92LN没上吗? 我一个机器坏了三个。芯片都买了200多

焊盘掉了,底下两根线也烧断了,想以后有时间在弄,至少得找个那块电路的板子查查线,芯片质量可能有关系,还有就是有可能周围某个电阻电容数值发生变化了,没图没板子没数据手册,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行啊   以后叫做维修的怎么过

主要是自己平时工作是修电路只不过不是这种多层板,上学时接触过手机电路的维修,所以原理都差不多吧!要是有图,家里再有个示波器只要不是bga封装的,还可以自己琢磨一下!

网友G(2019-08-07):
楼主我接过去了可是10秒左右又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接过去了可是10秒左右又掉电~

不好意思,我这个也不太懂,弄了bios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