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9-07-08):
主板型号为阿苏斯 X99A开机有时候不能正常通电,长按开机键反复后能正常通电
然后跑码 00
查到PCHPOWOK,应该是这个线路吧,CPU插槽左下有一个三极管,(型号看不清)有时不能出正常电压,上级和下级分别是一个8.2K的电阻。
测试了电阻,连接都是好的。把这个管子换了一个新的,(从料板同一位置拆的)还是同样的情况
真是昏了。但是反复重启这个位置能正常工作。

然后CPU不能正常跑码,显示00。手摸很热
请教大神:1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原来主板刚拿到手的时候,跑码跑到53就不动了,过会关机,再开机就是00
                  然后刷了bios,用编程器备份了bios。刷别的bios,没有结果。再刷回备份bios,仍然一直是00.
                  前端时间接手一块V星的主板也是编程器刷过bios再焊回去,bios不亮机。刷回备份也是一样。型号是MSI X99 rader
                  想请教下X99的主板是不是不能用编程器备份bios?
                2查了该型号主板原厂内存支持,原生是支持DDR4  2133。我使用的内存是DDR4 2400
                  有没有可能是DDR4 2400不支持开机跑码。

网友A:
可以去掉管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掉管子,看看

查到PCH1.05这条线路上公共点都接地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是一个个拆电容,还是测量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