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的分类与连接

楼主(2019-07-08):
导线的分类:

常用导线型号:

常用导线型号及用途:

导线的规格:(单位:平方毫米)

0.3、0.5、0.75、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240……

常用绝缘电线的载流量选择:

口诀:“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意思是:当铝导线截面积小于等于10平方毫米以下时,每平方毫米的许用电流约为5A;当铝导线截面积大于等于100平方毫米时,每平方毫米的许用电流约为2A;当铝导线截面积大于10平方毫米且小于等于25平方毫米时,每平方毫米的许用电流约为4A;当铝导线截面积大于等于35平方毫米小于70平方毫米时,每平方毫米的许用电流约为3A;当铝导线截面积为70平方毫米或95平方毫米时,每平方毫米的许用电流约为2.5A;如果穿管敷设,应打8折;如果环境温度超过35摄氏度时,应打九折;铜导线的许用电流大约裸导线的许用电流可提升50%。

常用负载电流的估算:

导线截面积的选择: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式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如果铜线电流小于28A,按每平方毫米10A来取肯定安全。如果铜线电流大于120A,按每平方毫米5A来取。这只能作为估算,不是很准确。

铜线在不一样温度下的线径和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导线线径一般按如下公式计算:

铜线: S= IL /54.4*U`

式中:I—导线中通过的最大电流(A);

L—导线的长度(M);U`—充许的电源降(V);

S—导线的截面积(mm2)

铜导线载流量与载流量(A)大致关系:

R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线)每百米导体电阻:

电源线(缆)的选用:

符合国家标准GB 5013《额定电压450/750 V级以下橡皮绝缘电缆》、GB 5023《额定电压450/750 V级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要求,设备电源线的选取与其工作电流相关。设备额定电流:

1、电流≤3A的(功率≤660W),电源线(铜芯)的标称横截面积应≥0.5 平方毫米;

2、电流>3A且≤6A的(功率660W至1320W),应选用电源线横截面积≥0.75平方毫米的;

3、电流>6A且≤10A的(功率1320W至 2200W),应选用电源线横截面积≥1平方毫米;

4、电流>10A且≤16A范围的(功率2200W至3520W),电源线使用 ≥1.5平方毫米;

5、电流16A至25A的(功率3520W至5500W),则使用≥2.5平方毫米的。

线头与接线桩的连接:

单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

单股铜芯导线的T字形连接:

①将支路芯线的线头与干线芯线十字相交,在支路芯线根部留出5mm,然后顺时针方向缠绕6~8圈后,用钢丝钳切去余下的芯线,并钳平芯线末端。

②小截面的芯线可以不打结。

双股线的对接:

将两根双芯线线头剖削成图示中的形式。连接时,将两根待连接的线头中颜色一致的芯线按小截面直线连接方式连接。用相同的方式将另一颜色的芯线连接在一起。

多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

以7股铜芯线为例说明多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方式

①先将剥去绝缘层的芯线头散开并拉直,再把靠近绝缘层1/3线段的芯线绞紧,然后把余下的2/3芯线头按图示分散成伞状,并将每根芯线拉直。

②把两伞骨状线端隔根对叉,必须相对插到底。

③捏平叉入后的两侧所有芯线,并应理直每股芯线和使每股芯线的间隔均匀;同时用钢丝钳钳紧叉口处消除空隙。

④先在一端把邻近两股芯线在距叉口中线约3根单股芯线直径宽度处折起,并形成90°。暖通南社

⑤接着把这两股芯线按顺时针方向紧缠2圈后,再折回90°并平卧在折起前的轴线位置上。

⑥接着把处于紧挨平卧前邻近的2根芯线折成90°,并按步骤⑤方式加工。

⑦把余下的3根芯线按步骤⑤方式缠绕至第2圈时,把前4根芯线在根部分别切断,并钳平;接着把3根芯线缠足3圈,然后剪去余端,钳平切口不留毛刺。

⑧另一侧按步骤④~⑦方式进行加工。

多股导线对接〈以架空线25米档距为例〉导线以16mm2铝线为例,导线接头距离应是导线直径〔包括绝缘皮在内〕的10倍;导线剥皮时,不能把导线的铝或铜芯刮伤,更不能把铝或铜芯线剪断,铝或铜线剥开距离大约在20公分左右,导线对接时应尽量使导线接的圆,绕线时尽量使导线排列紧凑、整齐,每根大约绕4-5圈左右,前后两根不得重叠,第一根要紧跟在第二根后面,接头两边还应留出0.5公分的余地,二圈左右,用于〔热胀冷缩〕导线接头绕完后用手摸应当光滑,没有毛刺。

多股铜芯导线的T字形连接:

以7股铜芯线为例说明多股铜芯导线的T字形连接方式:

①将分支芯线散开并拉直,再把紧靠绝缘层1/8线段的芯线绞紧,把剩余7/8的芯线分成两组,一组4根,另一组3根,排齐。用旋凿把干线的芯线撬开分为两组,再把支线中4根芯线的一组插入干线芯线中间,而把3根芯线的一组放在干线芯线的前面。

②把3根线芯的一组在干线右边按顺时针方向紧紧缠绕3~4圈,并钳平线端;把4根芯线的一组在干线的左边按逆时针方向缠绕4~5圈。

③钳平线端。

不等径铜导线的对接:

把细导线线头在粗导线线头上紧密缠绕5~6圈,弯折粗线头端部,使它压在缠绕层上,再把细线头缠绕3~4圈,剪去余端,钳平切口。

单股线与多股线的T字分支连接:

①在离多股线的左端绝缘层口3~5mm处的芯线上,用螺丝刀把多股芯线分成较均匀的两组(如7股线的芯线3、4分)。暖通南社

②把单股芯线插入多股芯线的两组芯线中间,但单股芯线不可插到底,应使绝缘层切口离多股芯线约3mm的距离。接着用钢丝钳把多股芯线的插缝钳平钳紧。

③把单股芯线按顺时针方向紧缠在多股芯线上,应使圈圈紧挨密排,绕足10圈;然后切断余端,钳平切口毛刺。

软线与单股硬导线的连接:

1) 第一种接法步骤:先将软线拧成单股导线,再在单股硬导线上缠绕7~8圈,最后将单股硬导线向后弯曲,以防止绑脱落。

2) 第二种接法:

铝芯导线用压接管压接:

①接线前,先选好合适的压接管,清除线头表面和压接管内辟上的氧化层和污物,涂上中性凡士林。

②将两根线头相对插入并穿出压接管,使两线端各自伸出压接管25~30mm。

③用压接钳压接。

④如果压接钢芯铝绞线,则应在两根芯线之间垫上一层铝质垫片。压接钳在压接管上的压坑数目,室内线头通常为4个,室外通常为6个。

铝芯导线用沟线夹螺栓压接:

连接前,先用钢丝刷除去导线线头和沟线夹线槽内壁上的氧化层和污物,涂上凡士林锌膏粉(或中性凡士林),然后将导线线卡入线槽,旋紧螺栓,使沟线夹紧紧夹住线头而完成连接。为防止螺栓松动,压紧螺栓上应套以弹簧垫圈。暖通南社

线头与接线桩的连接:

单股芯线与针孔接线桩的连接:

连接时,最好按要求的长度将线头折成双股并排插入针孔,使压接螺钉顶紧在双股芯线的中间.如果线头较粗,双股芯线插不进针孔,也可将单股芯线直接插入,但芯线在插入针孔前,应朝着针孔上方稍微弯曲,以免压紧螺钉稍有松动线头就脱出。

单股芯线与平压式接线桩的连接:

先将线头弯成压接圈(俗称羊眼圈),再用螺钉压紧。弯制方式如下:①离绝缘层根部约3mm处向外侧折角。②按略大于螺钉直径弯曲圆弧。③剪去芯线余端。④修正圆圈成圆形。

连接时,先用钢丝钳将多股芯线进一步绞紧,以保证压接螺钉顶压时不致松散。如果针孔过大,则可选一根直径大小相宜的导线作为绑扎线,在已绞紧的线头上紧紧地缠绕一层,使线头大小与针孔匹配后再进行压接。如果线头过大,插不进针孔,则可将线头散开,适量剪去中间几股,然后将线头绞紧就可进行压接。

多股芯线与平压式接线桩的连接:

①先弯制压接圈,把离绝缘层根部约1/2处的芯线重新绞紧,越紧越好。

②绞紧部分的芯线,在离绝缘层根部1/3处向左外折角,然后弯曲圆弧。

③当圆弧弯曲得将成圆圈(剩下1/4)时,应将余下的芯线向右外折角,然后使其成圆形,捏平余下线端,使两端芯线平行。

④把散开的芯线按2、2、3根分成三组,将第一组2根芯线扳起,重直于芯线(要留出垫圈边宽)。

⑤按7股芯线直线对接的自缠法加工。

⑥成形。

软线线头与针孔接线桩的连接:

①把多股芯线作进一步绞紧,全根芯线端头不应有断股芯线露出端头而成为毛刺。

②按针孔深度折弯芯线,使之成为双根并列状。

③在芯线根部把余下芯线按顺时针方向缠绕在双根并列的芯线上,排列应紧密整齐。

④缠绕至芯线端头口剪去余端,并钳平不留毛刺,然后插入接线桩针孔内,拧紧螺钉。

软线线头与平压式接线桩的连接:

①把芯线作进一步绞紧。

②把芯线按顺时针方向围绕在接线桩的螺钉上,应注意芯线根部不可贴住螺钉,应相距3mm,围绕螺钉一圈后,余端应在芯线根部由上向下围绕一圈。

③把芯线余端再按顺时针方向围绕在螺钉上。

④把芯线余端围到芯线根部处收住,接着拧紧螺钉后扳起余端在根部切断,不应露毛刺和损伤下面的芯线 。

头攻头在针孔接线桩上的连接:

①按针孔深度的两倍长度,并再加约5~6mm的芯线根部富余度,剥离导线连接点的绝缘层。

②在剥去绝缘层的芯线中间折成双根并列状态,并在两芯线根部反向折成90°转角。

③把双根并列的芯线端头插入针孔,并拧紧螺钉。

头攻头在平压式接线桩上的连接:

①接接线桩螺钉直径约6倍长度剥离导线连接点绝缘层。

②以剥去绝缘层芯线的中点为基准,按螺钉规格弯曲成压接圈后,用钢丝钳紧夹住压接圈根部,把两根部芯线互绞一转,使压接圈呈图示形状。

③把压接圈套入螺钉后拧紧。

线头与瓦形接线桩的连接:

①先将已去除氧化层和污物的线头弯成U形。

②将其卡入瓦形接线桩内进行压接。如果需要把两个线头接入一个瓦形接线桩内,则应使两个弯成U形的线头重合,然后将其卡入瓦形垫圈下方进行压接。

其他连接与接入:

U形接入法:

三根硬线连接:

两根并为一根导线的连接办法:

绝缘胶带的运用:

1) 电力线上恢复线头绝缘层常用黄蜡带、黑胶带(黑胶布)。

2) 包缠时,先将黄蜡带从线头的一边在完整绝缘层上离切口30-40mm处开始包缠,使黄蜡带与导线保持55度的倾斜角,后一圈压叠在前一圈1/2的宽度上,常称为半迭包,如图(a)、(b)所示。黄蜡带包缠完以后将黑胶带接在黄蜡带尾端,朝相反方向斜叠包缠,仍倾斜55度,后一圈仍压叠前一圈1/2,如图 (c)、(d)所示。

3) 在380V的线路上恢复绝缘层时,先包缠1-2层黄蜡带,再包缠一层黑胶带。在220V线路上恢复绝缘层,可先包一层黄蜡带,再包一层黑胶带,或不包黄蜡带,只包两层黑胶带。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暖通南社整理编辑。

网友:
一般拉线的电工,很少有那么正规接线的。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