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与接线图的分别

楼主(2019-07-08):
电气原理图

电气原理图是根据控制线图工作原理绘制,具有结构简单,层次分明。主要用于研究和分析电路工作原理,要想看电气原理图要先清楚其中的电气原理及其符号所表示的含义。看原理图先看主电路,再看控制电路。对于控制电路要熟悉典型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控制电路一般是由开关、按钮、信号指示、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和各种辅助触点构成,无论简单或复杂的控制电路,一般均是由各种典型电路(如延时电路、联锁电路、顺控电路等)组合而成,用以控制主电路中受控设备的“起动”、“运行”、“停止”使主电路中的设备按规划工艺的要求正常工作。对于复杂的控制电路,分割成若干个局部控制电路,然后与典型电路相对照,逐步分析。 电路原理图又分为集中式、展开式两种。集中式电路图中各元器件等均以整体形式集中画出,说明元件的结构原理和工作原理。识读时需清楚了解图中继电器相关线圈、触点属于什么回路,在什么情况下动作,动作后各相关部分触点发生什么样变化。

展开式电路图在表明各元件、继电器动作原理、动作顺序方面,较集中式电路图有其独特的优点。展开式电路图按元件的线圈、触点划分为各自独立的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直流信号等回路.凡属于同一元件或继电器的电流、电压线圈及触点采用相同的文字。展开式电路图中对每个独立回路,交流按U、V、W相序;直流按继电器动作顺序依次排列。识读展开式电路图时,对照每一回路右侧的文字说明,先交流后直流,由上而下,由左至右逐行识读。集中式、展开式电路图互相补充、互相对照来识读更易理解。

电气接线图:

所谓电气接线图,是根据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实际位置和安装情况绘制的,只用来表示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位置、配线方式和接线方式,而不显著表示电气动作原理。主要用于安装接线、线路的检查维修和问题处理。

1、接线图中一般示出如下内容: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相对位置、文字符号、端子号、导线号、导线类型、导线截面、屏蔽和导线绞合等。

2、所有的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都按其所在的实际位置绘制在图纸上,且同一电器的各元件根据其实际结构,运用与电路图相同的图形符号画在一起,并用点画线框上,其文字符号以及接线端子的编号应与电路图中的标注一致,以便对照检查接线。

3、接线图中的导线有单根导线、导线组(或线扎)、电缆等之分,可用连续线和中断线来表示。凡导线走向相同的可以合并,用线束来表示,到达接线端子板或电器元件的连接点时再分别画出。在用线束表示导线组、电缆等时可用加粗的线条表示,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也可采用部分加粗。另外,导线及套管、穿线管的型号、根数和规格应标注清楚。

电气接线图是为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安装配线和检查维修电气线路问题服务的,它是表示成套装置、设备或装置的内部、外部各种连接关系的一种简图。也可用接线表(以表格形式表示连接关系)来表示这种连接关系。接线图和接线表只是形式上的不一样,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组合运用,一般以接线图为主,接线表予以补充。以下主要介绍接线图。

电气接线图是根据电气原理图和电气布置图进行绘制。电气接线图的绘制应符合GB6988中《接线图和接线表》的规定。在电气接线图中要表示出各电气设备的实际接线情况,标明各连线从何处引出,连向何处,即各线的走向,并标注出外部接线所需的数据。电气接线图一般包括单元接线图和互连接线图。电气接线图应按以下要求绘制:

1)电气接线图中的电气元件按外形绘制(如正方形、矩形、圆形或它们的组合),并与布置图一致,偏差不要太大。器件内部导电部分(如触点、线圈等)按其图形符号绘制。

2)在接线图中各电器元件的文字符号、元件连接顺序、接线号都必须与原理图一致。接线号应符合GB4026-2010《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子和导体终端的标识》

3)与电气原理图不一样,在接线图中同一电器元件的各个部分(触头、线圈等)必须画在一起。

4)除大截面导线间,各单元的进出线都应经过接线端子板,不得直接进出。端子板上各接点按接线号顺序排列,并将动力线、交流控制线、直流控制线分类排列。

5)接线图中的连接导线与电缆一般应标出配线用的各种导线的型号,规格、截面积及颜色要求。

1.单元接线图

单元接线图是表示电气单元内部各项目连接情况的图,通常不包括单元之间的外部连接,但可给出与之有关的互连接线图的图号。单元接线图走线方式有板前走线及板后走线两种,一般采用板前走线,对于复杂单元一般是采用线槽走线。单元接线图中的各电器元件之间接线关系有直接连线和间接标注两种表示方式。对于简单电气控制单元,电器元件数量较少,接线关系不复杂,可直接画出电器元件之间的连线;对于复杂单元,电器元件数量多,接线较复杂的情况,只要在各电器元件上标出接线号,不必画出各元件间连线。单元接线图的绘制方式如下:

1)在单元接线图上,代表项目的简化外形和图形符号是按照一定规则布置的,这个规则就是大体按各个项目的相对位置进行布置,项目之间的距离不以实际距离为准,而是以连接线的复杂程度而定。

2)单元接线图的视图选择,应最能清晰地表示出各个项目的端子和布线情况。当一个视图不能清楚地表示多面布线时,可用多个视图。

3)项目间彼此叠成几层放置时,可把这些项目翻转或移动后画出视图,并加注说明。

4)对于转换开关、组合开关之类的项目,它们本身具有多层接线端子,上层端子遮盖下层端子,这时可延长被遮盖的端子,以标明各层的接线关系。

2.互连接线图

互连接线图是用于表示成套装置或设备内各个不一样单元之间的连接情况,通常不包含所涉单元的内部连接,但可以给出与之有关的电路图或单元接线图的图号。互连接线图中各单元的视图应画在同一平面上,以便表示各单元之间的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