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速修蓝天P770DM X799游戏本开机黑屏一例

楼主(2019-07-08):
      很久没发过贴了,今天闲的无聊水一贴。网友发来维修的一台神舟炫龙黑曼巴V77-G80S1N 17寸游戏本,其实就是蓝天P770DM模具,地球人X799也是一样。
上的台式机6代CPU和MXM标准插槽显卡,很经典的一台游戏本,维修图纸、bios资料都很齐。本机维修并不复杂,我力求表现一些维修技巧和方法吧。
      开拆快递包,带齐230W电源和机器6KG,也是习武之人才能玩得起了。网友说可以开机但是黑屏,排除过cpu,内存问题。现在开始正式修了,看看一个小时内能不能解决问题。
       第一步:拆去客户带过来的i7 6700K cpu,8G DDR4内存条,GTX980m显卡,SSD硬盘,电池等外设。此举是为了防止维修过程中因为意外损伤客户配件,维修嘛,一般是用自己的垃圾亮机套装即可。
       第二步:万用表测量主板上能量到的各路电源功率电感对地电阻,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对于本机,没有量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第三步:数控可调电源调整至19V/0.5A范围,准备上电测试待机电流。电源如此设置是为了防止有意外问题大面积烧毁器件和线路。
       上电,可以看到待机电流是0.0057A,对蓝天机来说属于正常待机范围

换上自己维修用的G4400 cpu,2G DDR4内存条,现在可以按开机键了,开机以后电流上到0.2A左右没有明显跳变,维持此电流约45秒后风扇开始全速运行,30秒后自动关机。这些表现符合蓝天主板一贯的保护机制,当检测不到CPU存在(通常是CPU没电源)、MXM显卡(通常是显卡缺电、SMB总线不畅)时就会这样。

整机电流只有0.2A肯定是CPU电压都没出来,万用表测量CPU供电电感果然如此

顺便扫了下主板各路大小电源输出情况,除了内存1.2V供电为0外其他都正常

奇怪了 内存供电没有整机居然不掉电 速速找来图纸一探究竟

 会员200460100鑫豆2024-6-13 09:52
 会员666034100鑫豆2024-5-27 15:56
 会员486583100鑫豆2024-5-22 17:04
 会员1271214100鑫豆2024-4-24 00:27
 会员1134396100鑫豆2024-4-10 19:17

网友:
这机器吊啊

网友:
蓝天一贯的通病,写的很详细。

网友:
很详细,有耐心,佩服楼主。  是我的话,直接干掉q17完事了,管他那么多。。。

网友:
目测此贴要收费,抓紧看啊,坐等帖子收费

网友:
楼主牛逼  同款示波器

网友:
蓝天这大问题很少小问题很多啊  小六角管坏的很多

网友:
                     这么麻烦 的  维修

网友(2019-08-10):
他们管这个叫准系统,新机买回来都基本2W起,都是游戏发烧友做设计的用的比较多,普通用户基本不会用到,显示屏基本是4k的,电源都两个合并成一个的估计都得20多A,这些机器量产不多也不是主流

网友(2021-04-30):
接了台电脑,说一条内存槽子不能用,也没有测试加焊内存槽子,
有时两个灯闪

网友:
有时候不闪,是哪里问题呀,难道主板掉点了,

网友(2022-07-24):
强呀    蓝天这个问题确实多

网友(2026-03-16):
太棒了,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