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68HM-s1主板跑码几个字掉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7-08):
    一块技嘉ga-F2A68HM-s1主板,故障现像为跑码几个字后诊断卡上时钟复位灯都没有了,测供电CPU供电没有了.
      不断断电上电用示波器测得第二相北桥OR集显CPU供电上下MOS没有PWM波.这一相采用了驱动芯片ISL6208B,打ISL6208B第三脚是有PWM驱动波形的,由于手头没有这芯片,准备砍相,只采用一相供电.
      查电源管理芯片ISL62773 PDF档得知,只要把这一相的电流检测脚ISEN2_NB接到芯片供电脚就能关闭该相输出.查图纸与点位发现这个点是有预留焊盘的,下面看图:

网友:
这样搞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
厉害厉害,还在学习看图阶段

网友:
龙叔 你还问我 这东西 我看都看不懂

网友A:
楼主问下,直接把isen接供电,芯片不动是否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下,直接把isen接供电,芯片不动是否可以呢!

这个没试过,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主板直接换掉,因为AMD太不稳定

网友:
我也是!  一般amd机器电压修不好的话!  直接换主板!  稳定! 可以做长期客户!

网友(2019-09-07):
1和8相连?我看图怎么是1和5脚?

网友:
有点复杂,看不懂,,,,,,,,,,,,,,,,,,

网友:
good job! thanks fo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