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电路布线如何施工?老电工手把手教你开关插座安装方式,太实用了

楼主(2019-07-08):
电路改造是重要的隐蔽工程之一,在施工中,电路改造的工序比较复杂,很容易会出现一些安全隐忧,因此电路改造施工过程必须严格按规范进行。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入住后的实际需要,往往对电线插座的安装掉以轻心。到了入住就后悔莫及。因此,装修时考虑清楚,以免让电线插座给入住留下装修遗憾。

电路改造,如果施工不当,就很容易出现漏电、短路等问题,不但处理起来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还可能酿成触电、火灾等事故,对人的生命及家庭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要注重电路改造施工要求。越是隐藏小细节的地方,我们越不能掉以轻心,在装修时考虑清楚,以免让电线插座给入住留下装修遗憾。

1电路与开关插座布置规划

客厅卧室电线布线及开关插座布置规划

客厅电路改造:客厅需要安装的电线线路包括电源线、照明线、空调线、电视线、电话线、电脑线、门铃线等。电线的位置需要事先考虑好,做好预留工作,一般来说,就在沙发的边沿处预留电话线口,在户门内侧预留门铃线口,饮水机、加湿器等设备预留电源口,一般情况客厅至少应留5个电源线口。空调,DVD机等不拔插头都处于待机状态的东西最好装有开关的插座面板,这样不用的时候就直接关掉,不会浪费电。

卧室电路改造:卧室电路改造一般包括电源线、照明线、空调线、电话线和电脑线。床头柜的上方预留电源线口,并采用5孔插线板带开关为宜,可以减少床头灯没开关的麻烦。梳妆台上方应预留电源接线口(吹风机);另外考虑梳妆镜上方应有反射灯,在电线盒旁另加装一个开关;卧室灯具最好采用双控开关,一个安装在卧室门外侧,另一个开关安装在床头柜 上侧或床边较易操作部位,这样晚上睡觉时就不用起身去卧室门旁边关。

客厅与卧室是人员集中的主要活动场所,家用电器点多,规划应根据建筑装修布置图布置插座,并应保证每个主要墙面都有电源插座。

1、插座数量预估

在考虑客厅与卧室等空间的插座时,应保证每个主要墙面均有一个5孔插座,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插座的位置应根据房屋的规划来确定,如电视背景墙位置的插座可适当多一些,其他位置的根据需要而定。

2、插座间距安排

如果墙面长度超过3.6m应适当增加插座数量。墙面长度小于3.6m,插座可安置在墙面的中间位置。设置电视出线插座的墙面(此墙面为电器摆放集中之处)应至少设置两个5孔插座,其中一个插座应与电视出线插座相靠近并与之保持0.5m以上距离。

3、插座安装的规格

因为空调耗电较多,如果和其他电器运用统一插座,容易发生危险,因此,必须单独运用一个插座,并且空调器插座须运用带开关的插座,以保安全。

4、插座的安装位置

已知采用何种空调的情况下空调插座按以下位置布设:无特别要求的插座,一般离地面0.3m,分体空调插座宜根据出线管预留洞位置距地1.8m,如是窗式空调宜在窗旁距地1.4m设置,如是柜式空调宜在相应位置距地0.3m设置,否则按分体空调考虑预留空调插座。

厨房电线布线及开关插座布置规划

厨房电路改造:厨房内所用电器较多,所以在进行电路改造时,一定要想清楚厨房内会有哪些电器,具体位置在哪里,想好哪里应该预留电线接口,厨房应根据建筑装修的布置,在不一样的位置、高度设置多处电源插座以满足抽油烟机、消毒柜、微波炉、电饭煲、电热水器、电冰箱等多种电炊具设备的需要。这样就不会留下装修遗憾。

厨房空间插座规划

1、插座安装要点

厨房内插座应为防溅插座,加上厨房运用的电器较多,微波炉、冰箱、抽油烟机等,因此,厨房的插座宜组成单独回路,不能与其它插座混连。

2、插座的安装高度

参考厨房操作台、灶台、置物台、洗菜台布局选取最佳位置设置抽油烟机插座、电热插座。抽油烟机插座距地2.0m设置,电热插座距地1.4m或根据操作台和吊柜具体位置设置,冰箱插座高度一般设置为距地0.3m。

3、插座安装注意事项

电热插座应选用带开关16A单相三线插座,如电热器具有固定位置应注意不要设置在电热器具的正上方,以避免人员手臂越过电热器具操作开关。如果某一电热器具额定电流超过15A,应对其所对应的电热插座采取放射式供电直接由户配电箱引来独立电源。

卫生间电线布线及开关插座布置规划

卫生间的电路改造只需要把整体照明灯具的线路预留好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另外,卫生间是水气较多的地方,因此,严禁在卫生间内的潮湿处如淋浴区或澡盆附近设置电源插座,其它区域设置的电源插座应采用防溅式。

1、插座的安装位置

有外窗时,应在外窗旁预留排气扇接线盒或插座,由于排气风道一般在淋浴区或澡盆附近,所以接线盒或插座应距地面2.25m以上安装。距淋浴区或澡盆外沿0.6m外预留电热水器插座和洁身器用电源插座。在盥洗台镜旁设置美容用和剃须用电源插座,距地面1.5m~1.6m安装。

2、插座安装注意事项

安装在卫生间的插座宜带开关和指示灯,如果安装在潮湿位置的插座,最好在插座表面安装一个防水的盖子,避免水汽进入插座内,引起短路。

3、额外的插座

视住宅档次或应业主要求,还可在盥洗盆附近设置胡须刀插座及电动牙刷或带隔离变压器的插座。

2盘点电线布线最易留下的装修遗憾

强弱电线不分开 装修遗憾指数:★★★★☆

业主吐槽:“安装电路时,工人说电线分开安装得增加费用,并且分不分开并无太大影响。谁知道现在电视、电话信号经常被干扰。这真的是一个大的装修遗憾啊!”

真心话:强电指电视线、电脑线、空调线等;弱电就是指电话线、网线、音频线、视频线等。在安装时,强电和弱电绝对不能穿在同一根管子里,要尽量分开安装,并且保证强电和弱电之间的距离最少是20厘米以上,否则会出现相互干扰,影响散热,装修遗憾就可避免。

电线套管不区分 装修遗憾指数:★★★☆☆

业主吐槽:“朋友家安装电路时,看见工人用了两种管来穿电线,一种是硬的PVC管,一种是软管,说是承重墙和梁上不能开槽,要用软管。但是我家装修的时候所有都用PVC管。我才知道我家有这么一个装修遗憾”。

真心话:电线套管主要是考虑电线的绝缘、防潮、防腐和保持通畅等性能。现在最常见、最安全可行的一种线管是PVC管,但对于不能开槽的承重墙和横梁等位置,不能运用PVC管,要运用软管,才不会影响承重墙和横梁的结构。

电线不分色维修烦 装修遗憾指数:★★★★☆

业主吐槽:“卧室的插座需要更换,师傅把插座卸下来,发现插座的三根线颜色一样,师傅说电线颜色一样,没有分色安装,不能马上更换,得沿路拆除线路才能检测出电线类型。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装修遗憾!”

真心话:电线的分色通常是火线为红色、零线为蓝色、地线为黄绿双色线。如果不对电线进行分色,到后期装开关的时候容易装错。特别是插座,如果不分颜色,后期安装的时候就弄不清哪根是零线,哪根是地线了,接错了就会跳闸。

盘点插座细节最易成装修遗憾

电源插座不够用 装修遗憾指数:★★★★★

业主吐槽:“装修总是少不了装修遗憾!我家插座基本都是两孔和三孔插座连在一块面板上的那种,但厨房电器很多都是三脚插头,有时用电饭锅就不能同时用电磁炉,用微波炉就不能同时用电水壶,做个饭很麻烦!”

真心话: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安装联体二三级插座,但其实这样的安装并不太合理。厨房电器如电饭锅、微波炉、电水壶、抽油烟机等通常都是三脚插头,如果一律安装联体插座,厨房内的三脚插座就会不够用。因此,在安装插座时要仔细考虑到每个房间电器的具体情况。

浴室插座无遮挡 装修遗憾指数:★★★☆☆

业主吐槽:“我一直没有注意浴室插座防水会是个装修遗憾,浴室里装的还是普通插座。要是哪天洗澡时插座被水溅到导致漏电就麻烦了。想到都觉得可怕啊”

真心话:由于浴室内湿度较大,安装插座时一定要注意防潮防水,否则就会留下很大的安全隐忧。安装在浴室的插座务必选用带防溅盖的,如果已经安装了普通的插座,就在插座外加上一个防溅盖,防止插座进水漏电。

开关插座被遮挡 装修遗憾指数:★★★★☆

业主吐槽:“原来插座也可能成为装修遗憾的,各位!我家客厅照明灯的开关装在大门背后,每次晚上回家都要关上门才能打开灯,晚上黑漆漆的很容易被绊倒。”

真心话:这样的装修遗憾也较为常见,不是门把开关挡住了,就是插座“躲”到了家具后面,这样不仅增添了运用上的麻烦,也有一定的安全隐忧。一般说来,如果门向左开,进门开关就应该装在右边,保证一进门就能方便地开灯。而插座开关被家具挡住,主要是因为家具太高或太宽所致,最终业主不得不用插线板来搞定问题。

3电工验收知多少?

电工验收规范知多少?

线路移位改造先定终端插座:进行各种线路移位改造时,应首先确定线路终端插座的位置,并在墙面标画出准确的位置和尺寸,然后向就近的同类插座引线。

电路改造工程:开槽深度应一致,槽线顶直,应先在墙面弹出控制线后,再用云石机切割墙面,人工开槽。线路安装时必须加护线套管,套管连接应紧密、平顺。

电线应运用铜线:不可太细。建议空调的线径用4平方毫米电线;插座用2.5平方毫米电线;普通照明灯具用1.5平方毫米电线。电线布线时除穿过空心楼板外,必须穿管。

布线使用暗管布线施工:敷设时应视管内所穿导线数量的多少而变化,同一管内,不宜超过四根,禁止导线将管内空间所有占满。空调、照明、插座应分路控制,一般至少四路。

电线电话线距离大于50cm:所有开关、插座、灯位处均应安装接线盒。此外,如果管路过长或拐弯过多时,应间隔一定距离便设一接线盒。

PVC管使用管卡固定:PVC管使用管卡固定。PVC管接头均用配套接头,用PVC胶水粘牢,弯头均用弹簧弯曲。暗盒与PVC管用锣接固定。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