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I暗屏维修

楼主(2019-07-08):
接修一台T420I暗屏,拆开屏发现屏后面有两个电容短路,一个保险开路,随换之OK,屏的升压电路.没啥技术,发个贴子挣点分呀....

网友:
心细的人才能捡到钱啊。。。。。。。。。。。。。。。。。。

网友:
好像是通病……

网友A:
这个屏电容短路不会烧主板保险吗?

网友:
                     要是我  直接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电容短路不会烧主板保险吗?

屏上的保险烧了   主板一般都没事

网友:
暗屏的机器基本上都是简单问题,怕的是有背光没图像就麻烦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