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苹果A1278 820-2879-B多故障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08):
收到一台10年的A1278 板号 820-2879-B不开机,详细原因客户并未写明。

拆机以后发现L6995电感上的PP3V42_G3H_REG电压短路。供电IC LT3470A旁边的铜箔已经鼓起。如图

把PCB铜箔处理好,翘起电感发现后级还短。根据电路图查=PP3V42_G3H_REG到的地方,一个一个的把相关IC拆掉,拆了EC以后对地值有20多,拆了桥之后对地值300恢复正常。订了块料板拆了EC,换上去发现绿灯不亮,查EC的条件,待机供电PP3V3_S5_SMC、PP3V3_S5_SMC_AVCC、20M时钟、复位 SMC_RESET_L、适配器检测信号SMC_BC_ACOK ONEWIRE都正常,到电源小板适配器接口第三脚也正常,最后更换小源小板后正常。

换上桥,电流上到0.6不动,测PLTRST已经产生不跑马,最后发现SMBUS两条对地打值差了100,拆掉R5235、R5236后发现CLK到桥开路。重新拆下桥,发现这个点下面的焊盘没沾锡,重新植球焊上电流跳变正常。有开机声音,暗屏,背后的苹果LOGO已经产生。测供电,背光27V也正常,打LVDS值也都正常。

判断为屏线问题,在淘宝上订了一个屏线。买屏线后发现屏线接口是30pin,我们测试的苹果屏是40pin,苹果的背光logo已经出来,判断屏坏。没屏测试,只好叫客户拿走了,维修结束。

网友:
                                这都能修好

网友:
  请问能收到钱吗?     人工材料全浪费了

网友:
这得花多少时间啊,应该也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维修精神牛

网友:
同行还是散客,收钱吗?收多少钱?

网友:
我去,这维修是花了多少功夫下去,收了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