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手机进水排线腐蚀导致无面容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08):
【机器型号】iPhone X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后面容解锁不能用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描述首先拆机查看进水位置,还好主板没有进水,只是屏幕可以看出进水的痕迹,拆出面容加密IC,整条排线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如图:

上图红框中进水位置最为明显很多水渍,问题找到,排线进水导致的,更换排线,把面容加密芯片IC搬到新排线上,如下图。

芯片安装对位。

装机测试面容可以打开了并且可以录制面容ID,故障修复。

网友A: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

感谢老铁的支持,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分享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