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移花接木巧怼SUSP#

楼主(2019-07-08):
7月6号   天气多云    地址:江苏                        闷热 梅雨季节  江浙地区特有现象

同行带领客户送修G460  故障现象上电到0.017  下面灯亮   。
客户描述半年左右没用了 开机就这样了!

当着客户面迅速扒开外衣,拿住主板  发现故障一样  无进水腐蚀。判断主板问题 需要留机检测维修 。送走客户去逛街2小时候给客户答复具体问题。

根据以往经验应该是S3电压没出来!直接找到SUSP#  发现是低电平。前推 找EC!因为能触发了 就省略EC触发条件  测量SLP4# 有抬高!SUSP#却一直低(犯了低级错误,后面在说) 又把EC条件测了一遍一切OK  直接跟换KB926QF E0   !晕  一切照旧。又把桥的条件都测了一遍一切OK!这下阴沟翻船了!过了大概3小时客户过来了 只能说桥坏了需要换桥 没货需要订货 打发客户先走了!

想着既然不短路 那我就强行吧SUSP#短接到SLP4#上  按开关确实上电了  到0。6左右一直慢慢上升  测量无CPU供电 CPU供电开启都没有。开启是EC这端发过去的,还是要检测EC这边。空欢喜一场!

客户走后又把EC所有条件都仔仔细细的复查了下  还真查出问题了  SLP3#一直是低电平  SLP5和SLP4确实抬高了!还带这么玩的啊,测量SL3#也不短路 直接短接SLP3和SLP5(靠的近)发现确实抬高,但是只有1.7 达不到标准。那很肯定是桥的SLP3这部分坏掉了 换桥成本就大了去了。突然好想记得论坛有位大神 曾经移花接木 吧SLP3 EC端脚挑起来 然后再短接到SLP5上  !果然 一切OK 电流上到1.2回落到0.9 一路上扬  屏幕显示了!

网友:
   不出意外应该是桥S3虚焊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上次我也是AC_IN有问题,换充电芯片没货,情急之下借电3.3到EC,开机正常。只是不能充电了,反正客户可不用电池。维修情急这种是一种方法

网友:
AC_IN有问题,一般人都会搞桥,你这技术过硬,找到EC问题

网友:
这种借信号我也干过好多次了,主要是快和方便

网友:
这样也可以,厉害哦,呵呵,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