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 Plus手机WIFI损坏导致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08):
【机器型号】iPhone8 Plus
【故障现象】开机温度过高
【维修过程】开机测试,刚开机的时候没有提示温度过高,测试功能发现机器WIFI无法打开,用了5分钟机器后摄像位置严重发烫,接着提示温度过高,这种情况判断为WIFI芯片故障导致的,重新更换WiFi芯片。因为6S以后WiFi芯片是跟硬盘绑定的,所以需要把硬盘拆下解绑WIFI芯片。

拆下硬盘后用硬盘测试架解绑WIFI即可装回硬盘,重新更换WIFI芯片装上。

装回后开机测试WIFI功能正常,不会再发热,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硬盘测试架子好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测试架子好贵的

关键还要好多个,修手机的没赚到钱,卖工具的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