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手机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9-07-08):
故障机型:iPhone 7 Plus

故障现象触发小电流,不开机

接到一台客户的机器,说是摔了一下用了两天之后就不开机了,不开机的机器
没什么测试的
直接拆机接电源看电流了,触发电流只有16ma,像这种问题我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cpu边上的电感了,因为7以后的机器cpu边上的电感都很垃圾很容易出问题,但是这台机器问题不同,差点就走了弯路了
看图:

触发16ma,不开机本来想干cpu边上的电感了,但是仔细有想,看看24M时钟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这个电阻有一个脚已经虚焊了。

加焊一下,再开机。

电流已经跳到1A多,正常开机进入系统,维修结束。

网友A:
晶震也导致定电流啊

网友B:
摔一下为什么是电阻移位,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震也导致定电流啊

CPU24m没有工作当然会不开机,小电流的情况,请持续关注迅维网,维修道路不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一下为什么是电阻移位,好奇

有些故障稀奇古怪的,不必太好奇,修好收费是硬道理。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