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3D touch 1.8V供电转换管坏导致无3Dtouch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08):
iPhone 7 3D touch 1.8V供电转换管坏导致无3Dtouch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进水3Dtouch无法正常使用。

【维修过程】客户描述有进过水,怀疑有腐蚀,拆下主板观察,如图:

进水痕迹比较明显,直接跟换处理。开机测试ok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修到可以带参考

网友:
这种知道功能故障的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修到可以带参考

不客气,要持续关迅维网看经典帖子参与互动,维修道路不迷茫,也可以到我们实地回炉提升自己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