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开机白苹果 不联机 不充电 不能进恢复模式

楼主(2019-07-08):
主办没有维修过好新 U4500阻值正常  单板开机定电流180毫安不动

高手帮我看看 哪里问题

网友:
开机最高电流跳到220 左右 后面返回

网友:
能联机吗?刷机看下。不连机,测下i2c0和i2c1的阻值和电压。还不连机拆下硬盘刷机看能进恢复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联机吗?刷机看看你。不连机,测下i2c0和i2c1的阻值和电压。不连机拆下硬盘刷机看能进恢复模式吗?

你好 不能联机的 不能进恢复模式的

网友:
硬盘有问题 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不能联机的 不能进恢复模式的

拆下USB,测量阻值有不正常的吗?

网友:
正常全部组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USB,测量阻值有不正常的吗?

U2 组织正常

网友:
拆下硬盘看下能联机吗?不能就是CPU了

网友A:
拆下硬盘 自动恢复模式是吧 不需要按键进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下硬盘 自动恢复模式是吧 不需要按键进入吧

自动dfu模式不需要,可以发给我们维修部:2867126052

网友:
好的感谢了

网友:
进入dfu itunes看看卡第几个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dfu模式不需要,可以发给我们维修部:2867126052

你好 把硬盘拆了 可以联机了

网友:
可以判断硬盘坏了吗

网友:
六S还修?这太老了

网友:
现在硬盘重新安装了 手机不出进度条

网友A:
刷机错误2005 使用另外一个硬盘刷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机错误2005 使用另外一个硬盘刷机的

换了硬盘刷机还是不出进度条,说明CPU写入或读取硬盘,你测硬盘焊盘阻值吗?都正常的话那就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A:
现在刷机正常了 进系统 走进度条 到最后时候重新启动了 一直反复这样 进度条快要完的时候 启动 重新走进度 反复

网友:
之前错误2005 是数据线问题 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硬盘刷机还是不出进度条,说明CPU写入或读取硬盘,你测硬盘焊盘阻值吗?都正常的话那就是CPU的问题了

现在刷机正常了 进系统 走进度条 到最后时候重新启动了 一直反复这样 进度条快要完的时候 启动 重新走进度 反复

网友:
不能进系统

网友:
刷机完成之后 反复重启

网友:
亮一下苹果 之后马上黑屏 又亮 反复

网友:
有时候刚刚进桌面 马上重新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刷机正常了 进系统 走进度条 到最后时候重新启动了 一直反复这样 进度条快要完的时候 启动 重新走进度  ...

你没有电池吧,检测不到电池。是不是还在用电源表开机,装上电池

网友:
搞好了 重启问题是电池无数据造成 刷机错误是数据线问题 把自己搞晕过去了 一直就拿那个新数据线在刷机 之前不联机是硬盘虚焊 谢谢大家热情帮助 特别感谢迅维

网友:
搞了一天白忙活了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

网友:
路过  过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这种 很多是U2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