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电池 充电器同时不开机

楼主(2019-07-08):
T450电池 充电器同时不开机,单独哪一个都可以开机,充电正常。开机后长按关机键无法关机,进系统 软关机正常。
论坛有人说吹下充电芯片就好,别人不知道,我的没好
换SMC163也没好,刷BIOS也没好。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指导下

网友:
怪问题头疼啊

网友A:
换东芝芯片就好了

网友B:
是24780s吗?我上次就是换他好的

网友:
没遇到过,留名,解决了记得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24780s吗?我上次就是换他好的

这个是bq24760换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东芝芯片就好了

换过来了 ,也没好

网友:
只能对比 同时和单独之间的电压情况。按常理这应该是2个问题?

网友C:
感觉这种问题EC的可能性最大,这种EC有程序是不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问题EC的可能性最大,这种EC有程序是不是不行

都买的剪版 换过了

网友:
                 ,这种EC有程序是不是不行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了可以分享下

网友:
你好,修好没有呀?

网友:
好像是电池问题,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