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6-71-W65K0-D02 原厂 BIOS 开机快

楼主(2019-07-08):
6-71-W65K0-D02  原厂 BIOS  开机快

网友:
刚换一个南桥,不显示。刷一个试试 ,稍后给回复

网友:
能显示,但是开机慢。

网友(2020-03-02):
刷了机都开不了

网友:
到底行不行

网友(2020-04-07):
可以开机,但是还会不定时掉电!原机故障就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2021-03-24):
好用 一次点亮

网友(2021-06-07):
你这原机上的是什么CPU 7代的U能用吗

网友(2023-04-06):
很好  秒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