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9-07-08):
有台大短的机器,神州战神的,i7八代 。烧鸡CPU附近发烫,拆了这个ic就不短了

。换了一个ic通电电流上去了2a多,CPU电压也有0.8v。以为好了,装上试机结果触发到0.57就掉电了,掉电后起不来,拆开测没CPU电压(只有0.1v),再换了个主ic还是一样。
       大佬们,请教下是不是CPU的问题,或者给点维修思路。CPU电感阻值0欧。 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下管又短的话,0欧基本CPU是挂了

网友:
CPU阻值多少,过低了估计就挂了

网友A:
这芯片是上下管集成的,换了这个IC,主芯片要换掉

网友:
对地为0是cpu短路啊  cpu烫吗 我现在修着台宏碁 也是判断cpu坏了  上电0.2A 掉电  现在cpu这么爱坏

网友:
CPU估计挂了,前两天修到一台外星人还好是这种集成上下管的滤波电容击穿造成的公共点大短,白干和捡钱往往就在这一瞬间

网友:
U挂了,要换板找我哦,我有板

网友B:
不一定是u,正常的I7八代我用福禄克测试过也是0,还有1060也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是上下管集成的,换了这个IC,主芯片要换掉

一套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u,正常的I7八代我用福禄克测试过也是0,还有1060也是0。

嗯,0欧确实不能代表短路了

网友:
CPU被你烧死了,大短不是都适合烧机的,如果MOS管上管击穿你烧机后基本上别再打算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u,正常的I7八代我用福禄克测试过也是0,还有1060也是0。

外行话,你打的是阻值还导体值?除非你福禄克是水货差不多,正常最低2.7欧到4欧多。

网友:
神舟战神的CPU可以拿下来的吧  换个U看看

网友:
这种CPU 用万用表量对地阻值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好的量出来也是0

网友:
1060的显卡可以是0,CPU最低的值也不能为0。CPU为1的值都是体质不好。这个板子CPU肯定是挂了,这个IC是上下管和分控做到一起的,修过好多这样的主板了,只要公共点短路,涉及到CPU的长管,CPU基本上都是挂了。

网友:
你可以测测CPU上的测试点与地的阻值,0就挂了,测试点对地一定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