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9-07-08):
P8H61复位不跑码,最近遇到十来个CPU复位后不跑马的机器。真是的醉了。测试1.5V内存,1.05V桥1.05V总线1.8V锁相环该主板没有0.95VSA供电。Vcore1.04V。集显没有(应该是正常的)。IO12V5V检测脚1V正常。VRMPWROK3.3V正常。PLTRST3.3V正常,CPURST1.05V正常。BIOS已刷,CPU确定好的。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网友:
除了干桥还有什么要弄得呢

网友:
干桥吧,桥可能虚焊或者脱焊了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就是桥脱焊了导致不跑码,用手稍微压着点桥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复位信号还是没有到桥

网友:
桥试一下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