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2 D7 D12这三个整流二极管为什么都有一个正极接地原理和作用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9-07-08):
新手最近正在了解和分析ATX电源电路。这个电源是主动PFC电源。请教一下~~D2 D7 D12这三个整流二极管为什么都有一个正极接地原理和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电源分析我看看,图片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分析我看看,图片看不清

图片可以放大的~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功率管,不晓得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
双管正激  续流管

网友A:
电源区几乎没人的,现在修的也少,因为太廉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区几乎没人的,现在修的也少,因为太廉价

谢谢  指明方向,好查资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指明方向,好查资料了~

电路分析,菜鸟一枚

网友:
就是变压器出来的高频开关波形,通过肖特基整流的。这个不是地,是变压器的线圈另外一极的公共端,只是共地而已。先是变压器绕组,然后才是地。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