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y7000pcpu供电ic

楼主(2019-07-08):
联想y7000p大电流 cpu上管击穿 换后 没有cpu电压 电流0.5 cpu供电ic mp2949a 没有见过 求图纸

网友:
打下CPU的阻值.别是CPU挂了

网友:
近几年新的机子不比以前了上管一穿U就基本上报废,在保的机子不要折腾了或者搞搞板卡级维修看人家愿意不。

网友:
u挂的几率很大啊。。。英特尔现在越来越差劲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好多挂CPU,坏了还不能换,特别的坑

网友:
这机器出厂还不到2年。建议去售后服务站保修。推荐一个联想工程师你 微信 li8866cc

网友:
cpu阻值0 但是这种cpu 很多多少0啊

网友:
CPU挂了 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2019-09-11):
我的也是这问题  没CPU供电  电流05

网友:
mp2949 这芯片没图纸 看不懂啊

网友:
你的主板 还在吗

网友A:
mp2949a 倒数第二脚  电压你量一下多少伏啊

网友B(2021-01-30):
引用 网友A:
mp2949a 倒数第二脚  电压你量一下多少伏啊

这个电阻发霉了,现在实在找不到2m的电阻,请问还有其它方法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2949a 倒数第二脚  电压你量一下多少伏啊

这个CPU供电芯片47角是20V经过一个2m的电阻,这个实测电压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