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5IS秒杀

楼主(2019-07-08):
秒杀19V没有公共电压,费话不多说,充电芯片第四脚与PC213,PC215,PR208此三个图纸是连D,懂的给它做个搭桥手术,公共电压完美OK

网友:
如果那位高手用得着 给小弟加加分点点赞,继续搞机(笔记本.)。

网友A:
同时用电源电池不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时用电源电池不短路?

就是,也是这样问除非是充电芯片四脚与这边断线了。另外别动不动就秒杀秒杀,小白们都喜欢用这个词来给自己贴金。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断线了还是跳过隔离管,

网友:
牛逼,搭个桥就行了

网友C:
电池和适配器能一起用么,这个厂商这么设计师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用电源电池不短路?

不短路,充电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也是这样问除非是充电芯片四脚与这边断线了。另外别动不动就秒杀秒杀,小白们都喜欢用这个词来给自 ...

验证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也是个思路,还没试过,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描述比较简单  希望下次能更清楚

网友D:
这样子修有的机子会不充电的吧

网友:
牛逼!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修有的机子会不充电的吧

图纸是连接的不影响充电

网友:
没找到根本原因就直说,还搭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和适配器能一起用么,这个厂商这么设计师有原因的

能用,图纸上是连接的不影响充电,修好几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E:
这样的话保护隔离电路和电源诊断电路不就费了,如果这样用12V电源不也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保护隔离电路和电源诊断电路不就费了,如果这样用12V电源不也能开机了

请看图纸的BQ24780S充电芯片查看

网友:
谢谢分享,等待验证,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