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傅们 求分析 这种现象是屏故障吗

楼主(2019-07-09):
联想一体机 屏幕红屏 外接正常 测量过屏线接口lvds信号对地阻抗基本正常,主板使用了一颗edp转lvds芯片 已经更换了 还是一样 没有屏幕测试 想请教一下大师傅们 屏幕可能性大吗

网友:
  这种现象可以考虑先排除下屏幕,

网友:
不能一定说是屏

网友:
数据阻值正常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换换屏线 看看外接显示

网友:
测下屏上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清洁屏线看看

网友:
拆个显示器。。。。换进去试试不就直达了吗

网友:
95% 屏坏了

网友:
屏问题,遇到这样的你不知道也只能一步步排除啊,谁还不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差HDMI外放看有沒有紅屏

网友:
你还是要先转接屏幕试试的

网友:
屏坏了吧   你可以先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极大.手里有一模一样的机器的话换换试试看。。。。。。。。。。。。。。

网友:
找个显示器屏幕测试一下就行  屏上面的芯片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屏线接口查一下

网友:
主板的数据线出问题也会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