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D3V主板三块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9-07-09):
昨天收到网吧送的的三台电脑说是USB不能用,桌面右下角提示集线端口上的电涌,电源限制错误。上图
经测量发现三个三极管的阻值偏大,换掉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能结合图纸,描述下原理?

网友:
遇见过放静电管  击穿的                                 ·

网友:
这个坏的不多见,以后注意了,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换这个管子,这个管子是什么管,楼主,能否说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换这个管子,这个管子是什么管,楼主,能否说详细一点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换?

网友:
这个经验好。如果能解释一下更好了。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阻值过大的?正常阻值多少?换那三个三极管为什么换?

网友: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说下原理

网友:
可能是通病,先收藏了

网友:
说一下这个三极管什么作用啊?防电泳?

网友:
怎么一下子就找到这里了呢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这个问题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可以,,有图有理有真像,,希望多多发帖!!

网友:
额 什么原理呢 求解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分析,就知道一个结果。。。

网友:
这种钳位复三极管容易出问题,,我喜欢直接去掉。,

网友:
说一下这个三极管什么作用啊?上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