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的怪问题

楼主(2019-07-09):
             我前几天接啦一台华硕x45vd的机。拿是键盘不能用,进系统蓝屏。我就直接给换键盘,
再装系统。结果是不能用u盘引导。用光驱是可以的。但是装完后以全部的都不能用。真是怪啦。
usb电压正常。最后检查主板,没发现问题。本着先易后难原则。刷bios好啦。真是没法解释。bios原来的我进去看啦,
设置都正的。以后兄弟们可借鉴一下。最后发张图。bios就不上传啦。网站都有。

网友:
华硕的机器BIOS老是有奇怪的问题

网友:
bios问题的一大堆,

网友:
维修思路是不是有点不对。上来就换键盘。应该是外接键盘。PE看下。如果BIOS都进不去。那才考虑换键盘试吧。最后BIOS。

网友:
他的键盘就是坏的才换的。蓝屏才装系统发现usb全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