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求问大佬win7能装4t硬盘吗?

楼主(2019-07-09):
客户电脑是1t的mbr格式分区装的win764位。现在想搞个4t的硬盘,就一个区4t的行不行。mbr格式不能分区4t那我分gpt格式在win7能不能识别?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A:
MBR单分区最大只支持2.1T,你用MBR的话4T最少需要分两个区,用GPT就可以只分一个区。WIN7支持GPT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R单分区最大只支持2.1T,你用MBR的话4T最少需要分两个区,用GPT就可以只分一个区。WIN7支持GPT格式。

谢谢了

网友:
gpt的分区支持大于4t的硬盘,

网友:
刚好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WIN7的支持GPT分区的,如果是MBR分区的话2T以上就不显示了,但如果是GPT的话是可以分成一个区的,WIN7支持

网友:
GPT分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