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AY11MB6E0 HP 15-P

楼主(2019-07-09):
论坛下的都没序列号 报错,要不就开机慢  花了几十块钱请人写了序列号进去!此机器有几个配置 请对照型号和配置下载,不然刷了也不会显示!DAY11MB6E0  惠普15-p i5 5200 gt830 独显

02292 DMI.zip

网友:
补充一下  看错了 显卡是gt840  gt840 gt840

网友A:
兄台     hp配置bios  我帮你弄弄就好了     何必去费这钱啊

还有hp   “bios是分系列的和版本”    但是最新款没修过 ,  反正七代以下是不分配置 。

他所谓的分配置是用fit配置bios  此“配置” 是对你原机的bios提出来的配置信息  是一个xml文件或者说bios的‘配置’
他从你原机的弄得配置 肯定只能适用你的原机的平台咯

网友B:
我之前备份了一个版号一样,亮机也快的bios 但是是4代平台的,刷到这个主板上面电流跑到0.3就不动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跟cpu代数有关系 所以就说明一下,花钱买的这个就能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台     hp配置bios  我帮你弄弄就好了     何必去费这钱啊

还有hp   “bios是分系列的和版本”  ...

在论坛下了至少有5个bios都是没序列号,心都累了,所以也干脆花点钱 省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备份了一个版号一样,亮机也快的bios 但是是4代平台的,刷到这个主板上面电流跑到0.3就不动了!也不 ...

不知道 你说的备份是从机器上备份  还是刷好  以后备份

如果是第一种那么me不对原me已经有信息了   验证不通过 cpu 跑不起来 。

第二种 那么他要么是fit配置的  信息已经写进去了  平台不对 验证不过  不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下了至少有5个bios都是没序列号,心都累了,所以也干脆花点钱 省心了!

我也遇见过  有时候赶时间  没有时间测bios  只好上巡维来下bios     有时候下来十来个下载 分都下了二三十分了   都没弄好  最后还是得乖乖自己弄  自己测

而且他们说的写的原厂  什么鬼  他们有时候自己动弄不懂  能不能用   他估计只认为能亮机的bios就是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过  有时候赶时间  没有时间测bios  只好上巡维来下bios     有时候下来十来个下载 分都下了二三 ...

就是罗,有些说原厂那些刷了没序列号报错,还有的备份的亮机要等个几十秒,大部分客户是不会接受的,也交不了差。当然至少也可以确认是不是BIOS问题,有总比没有也好点,主要是上传之前能说清楚bios的情况是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