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4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09):
                ASUS  K54C不开机维修
同行前两天送修一台笔记本电脑,型号为ASUS  K54C

故障为:不开机,
    由于这几天天气炎热,修机的心情也不好就像这天气一样一直都静不下心来。
    最近老是碰到一些千奇百怪的机子,都是一些疑难杂症,折腾了两三天也没有修好,原本打算都想放弃。
    回归正题,查看测量发现待机IC  RT8206L无3V&5V输出。

  查询点位图,发现其中6pin输入正常,19pin输出也正常,1pin REF也正常,
    因为刚开始怀疑IC有问题,更换了一个RT8206后,可以开机显示,
   放了一会儿可是过了几分钟又不开机,发现还是原故障。
   由于手上没有芯片,订购新的芯片后安装上去还是时好时坏,
    来来回回换了三四个芯片都没有解决问题
   没办法还是仔细对照点位图,
   终于发现24PIN连接的电容掉了,

  查看芯片PDF得知是因为缺少了一个自举升压电容引起的故障。
  由芯片翻译资料得知:
  自举升压,使上下管可以轮流导通。
启动(自举)脚通过一个电容与PHASE脚相连,
  电容的作用是控制上管的开启.

网友:
这种3,5v的故障,有示波器就是秒杀,压根不用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