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暗屏

楼主(2019-07-09):
接修一台E440暗屏,换屏无果,找到图纸,发现PCH_EDP_PWM这个对地短路,拔掉屏线不短,确定是屏线问题,客户急用,于是从主板和屏两端断开这个信号,并做好绝缘,然后把29PIN和30PIN对应的屏的接口脚位点上一坨锡,再开机正常.应急维修,没啥技术,没分了呀.

网友:
同样没分的人,给你加点

网友A:
这样接起来就怕屏线在面烧成一坨了,到时候烧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起来就怕屏线在面烧成一坨了,到时候烧起来

客户急用,我也没办法,我是说要换屏线,他说先用着再说

网友B:
暗屏应该是最好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应该是最好修的吧

挣点分,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