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W540 能上电,但无显。

楼主(2019-07-09):
最近义务到亲人维修店业余帮忙下,有几个问题向前辈们请教:
1,
接手一台IBM W540 笔记本,板号参照130912,
触发能到1.6~1.7A掉电。重新刷了论坛的W541BIOS,1.7A不掉电,能一直维持,但无显示。
VCC3P_DRV无输出,查上级PANEL_POWER_ON,没信号。
再往上查发现VCC3B_DRV 电压7.2V, VCC5B_DRV 也是7.2v。

断开D30,VCC3B_DRV的7.2v应该是来自EC的。 这个信号7.2v那么高正常吗?前辈们认为,这台laptop会是哪里的问题

2,小弟对于维修真的小白一名,有几个另外的问题顺带请教:
a,苹果的MACBOOK pro,有个内存供电mosfet 下管对地短路,但用热枪吹了一分钟也吹不下来。应该怎么拆焊?尴尬呀~
b,手上只有热枪,烙铁。有些很小的手机BGA IC,有什么好的方法拆装? 特别安装时怎么对位?
见笑了~

网友A:
,苹果的MACBOOK pro,有个内存供电mosfet 下管对地短路,但用热枪吹了一分钟也吹不下来。应该怎么拆焊?尴尬呀~?

估计是你风枪温度和风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MACBOOK pro,有个内存供电mosfet 下管对地短路,但用热枪吹了一分钟也吹不下来。应该怎么拆焊?尴 ...

应该怎样? 我是用420度,3档的风力。 好怕把板子吹起泡了~

网友:
有前辈指导
VCC3B_DRV:7.2V,
VCC5B_DRV:7.2v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