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9-07-09):
HP M1005电源板更换STR-Z2062无效故障原因
HP M1005电源板更换STR-Z2062无效故障电源300V供电正常打印机无输出电压,最后测得芯片4脚无电压该脚应是芯片启动电压是直接维过R540-R546电阻(21K)降压供给,由于几个电阻串联只要有一开路电源芯片不工作,所以望同位测STR -Z2062 4脚

网友A:
好多新款板子 貌似没有z2062l了

网友(2019-08-10):
引用 网友A:
好多新款板子 貌似没有z2062l了

改款了没有2062芯片了

网友B(2019-12-18):
仅供参考  我没测试过

网友C:
电源板还是好修,就是驱动板不好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还是好修,就是驱动板不好修,学习了

支持一下,电源板相对好修一些,每一个维修人员的基本功.......

网友(2020-03-18):
楼主太厉害了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  我没测试过

电压高不亮的M1005 一般这个击穿吗?

网友:
只修到过一个电源ic爆裂的。这款扫描器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