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4-AB005TX DAX11AMB6D0 待机0.07不触发,偶尔待机0.02正常开机

楼主(2019-07-09):
小白遇到问题求助大神HP14-AB005TX  DAX11AMB6D0 待机0.07不触发,偶尔待机0.02正常开机

图纸没标号小白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个电感翘起来有2.几电压

网友A:
0.07你能感觉到电感发热 不可能吧 0.7差不多 找找点位图看看3VLDO 电压正常不 没图纸这机器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7你能感觉到电感发热 不可能吧 0.7差不多 找找点位图看看3VLDO 电压正常不 没图纸这机器不好搞

微微发热,翘起来就待机0.03

网友B:
偶尔待机0.02正常开机  开机后一起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尔待机0.02正常开机  开机后一起正常  ?

亮屏后十秒掉电

网友C:
这应该是通病了,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红框里的是1.7V,手摸NCP81101电流跳动,手头没有NCP81101芯片换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D(2019-09-05):
把开关那个小板板上的那几个电容拆了,可能有惊喜,我修到一个这个电感烫,然后那个电源头的那个灯不亮。待机0.06几,正常代价应该是0.02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通病了,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红框里的是1.7V,手摸NCP81101电流跳动,手头没有NCP81101芯片换试

这个应该是电源开关那个小板上的电容问题,我修到一个这问题的,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开关那个小板板上的那几个电容拆了,可能有惊喜,我修到一个这个电感烫,然后那个电源头的那个灯不亮。待机0.06几,正常代价应该是0.02A

很巧,这台机器返修了,明天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留个脚印,下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