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笔记本大短路维修,求思路

楼主(2019-07-09):
笔记本显卡供电管大短路,更换依旧,不装供电管可以用集显开机,装上供电管就大短路,供电IC换过,故障依旧,外围电容都测了一遍没有发现敌情。供电电感断开都一样,只要装上供电管就大短路,两路供电,其中一路的供电管烧了,只要装下管就大短。求思路

网友A:
显卡明显坏了,不敢换管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明显坏了,不敢换管上电

换管上电还是短路,显卡供电电感断开一样短路,只要不装原来烧的那组管的下管,就不短路。供电IC换了都一样。

网友B:
你看看场馆的控制脚和芯片相连不,我原来碰见过

网友C:
看看反馈电路,控制脚是否断线了

网友:
不装显卡供电上下管的时间能电量量两只管G极电压是多少,打下波型

网友:
建议重点看下上下管的控制级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场馆的控制脚和芯片相连不,我原来碰见过

控制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反馈电路,控制脚是否断线了

是的,之前没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