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W518L 板号X550L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7-09):
      同行拿一华硕W518L,说是不触发.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4,正常.按下开关键,无反应.
      麻溜拆机,集成CPU和桥,独显,上图

      EC芯片为IT8585E.接通电源,按开关键,EC 110 PWR_SW#脚电压跳变,56脚PM_PWRBTN#电压不变.按时序,测EC_RST#高电平,正常.测PM_RSMRST#无电压,测+5VSUS正常,+3VSUS无电压.至此开始走弯路了.始终围绕PM_RSMRST#和+3VSUS查,半天无结果,难道要栽了?边按开关,边观察电流,发现按下开关后,电流从0.004到0.005,好细微的变化啊,平常几乎都是忽略的啊.试着长时间按着开关,就当它已经触发了.果然,电流有0.022的跳变又返回0.004.看来板子开关电路 是触发了,用示波器抓EC 56脚PM_PWRBTN#在开关瞬间有跳变,看来判断是对的.下次一定要多用波波啊!不在这纠结了,改变思路,还是看看触发后的各项条件吧.
     测各供电电路,没有短路的.测桥开机条件,SRTC_RST#有3V,正常.当测到RTC_RST#时,只有0.76V,明显不对.难道U坏了?强制短接R2227,C2234上3V出来了,电流也刷刷上来了看来U应该是好的,也触发了.去掉短接,C2234上现在有2.20V,可能是C2234坏了.拆之,电压正常了.找一小芝麻粒换上,正常亮机.

C2234在上图下面螺丝孔上第一个就是.码字不易,请走过路过的朋友加点分.

网友:
思路清晰, EC 有跳变 麻溜的测南桥条件,。  走波666666

网友:
这个板子不触发,复位电压不正常是通病,就在CPU旁边

网友:
要是把波形上传就更完美了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