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 32位 大白菜系统右键菜单撤销删除选项变成问号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07-09):
win7 32位 大白菜系统右键菜单撤销删除选项变成问号怎么办?当然要先分析win7 32位 大白菜系统右键菜单撤销删除选项变成问号的原因;针对原因我们拟定win7 32位 大白菜系统右键菜单撤销删除选项变成问号的解决方法;操作起来也没有那么难,你可以1、点击开始菜单中的“运行”选项,然后输入regedit 并回车,之后进入到注册表进行下面的设置; 2、接下来直接在左侧的菜单中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FontAssocAssociated Charset,然后对如下两个选项进行对应的修改:完成上述两步,问题基本就解决了;如果你还不放心,可以看看下文关于win7 32位 大白菜系统右键菜单撤销删除选项变成问号的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

          第一种方法:
          打开开始菜单,然后进入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的界面中找到系统时区、语言选项,查看一下语言设置是否正常,是否使用简体中文,如何不是请修正,因为语言也是引起菜单显示乱码的元凶。
          第二种方法:
          1、点击开始菜单中的“运行”选项,然后输入regedit 并回车,之后进入到注册表进行下面的设置;
          2、接下来直接在左侧的菜单中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FontAssocAssociated Charset,然后对如下两个选项进行对应的修改:
          “ANSI(00)”=“YES”
          “OEM(FF)”=“YES”
          如果在自己的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中没有发现这两个选项,则直接自己右键创建即可。

            关于Win7系统右键菜单撤销删除选项变成问号的解决方法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了,有需要的用户们不妨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步骤进行操作吧。

网友:
可以我下次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