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后置摄像头信号线电容空焊导致打不开维修

楼主(2019-07-09):
【机器型号】:iPhone7P
【故障现象】:手机后置打不开

【维修过程】:客户描述手机摄像头打不开黑屏,可以刷机,已更换摄像头测试过。前置摄像头还是可以打开的,只有后置打开为黑屏。

客户描述已经更换过后置摄像头了,为了保险还是试一下,测试故障依旧。拆下主板发现动过WIFI芯片,应该是之前修过WIFI功能,这就明显是之前修WIFI导致的,肯定是吹芯片的时候温度没掌握好,导致的封胶电容电阻电感虚焊。上家已经把正面的封胶元件已经处理,确实掉了很多,该处理的也处理了,该短接的也短接了。

经过细微观察发现R2002相机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掉件,虽然这个电阻掉件不影响相机的打开但是我们还是要补上去。

补上去后,开始检查wifi芯片旁边的带胶元件,在除掉小元件的边胶后发现C2525、C2526这两个耦合电容松掉了。

这是一端通向CPU一端通向后置摄像头的,虚焊肯定会导致后置摄像头打开黑屏,补上后故障排除。

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

  iPhone7无摄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194-1.html

网友:
我的7P后摄像头也是偶尔能打开 摄像头换过了 请问是要修主板了吗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