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Plus 3DTH供电管坏导致不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09):
故障机型:IPHONE8plus

故障现象不触摸

接到一台iphone8plus客户描述手机没有触摸,滑动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拿到机器直接开机测试,发现和客户描述的故障是一样的,一点触摸都没有。

8p的机器触摸芯片都是在屏上面的,我们先排除外配问题换个确定是好的屏幕上去发现还是一样无触摸,那么就先打值显示触摸座子,发现座子的阻值都正常,座子阻值正常的话那还是一种问题会导致无触摸,就是3DTOUCH有问题也会引起触摸用不了的现象,那么我们直接将U5890取下。

将芯片取下后直接更换一个。

更换完毕,再开机测试。

机器触摸已经正常,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