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s-7825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9-07-09):
同行拿过来说做完系统关机  再开开不开了
拆机测试发现不跑吗打bios波形瞬间又读取波形 ,没复位
就怀疑bios问题开始刷bios在论坛找了几个都不行最后在淘宝买了一个bios刷上还是不行  心里凉了一半
然后发现io发烫,感觉是就是他了
  没芯片发了芯片回来换上测试不烫了但是还是故障依旧不跑吗没复位

没办法在论坛找图纸点位开修,按时序查了一遍感觉应该在时钟那块问题,
果然发现人为问题,把南桥自己给自己的时钟中间的电阻r702被人扣了

,换上了个30k的上去测试还是不跑码
测波形一段有一段没有,然后发现待机晶振哪里有点小腐蚀清洗一下不开机了测试待机晶振竟然没波形换了个
晶振波形有了,开机还是不跑码,然后就把r702换成o欧的开机测试两边都有波形了应该亮了但是还是不跑码,
此时已经滴滴2声亮机了,维修结束太累了
bios淘宝买的发上来了  论坛里的可能也是好的我也不确定主板的版本1.0的

网友A:
ms7825板号是V星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7825板号是V星的主板吗

是的     .........

网友:
小白一枚,前来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