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h61m-s1 rev 2.1 主板维修

楼主(2019-07-09):
技嘉主板 h61m-s1 rev 2.1 主板维修客户拿过来说很久不用 就不显示了。
拆下主板马上动工 测了一下 内存 桥供电  VTT都有 CPU也测到有1.0V
上我的测试卡看一下
发现没有跑码 复位亮是亮的  下个图纸看一下  没有一样的。。
没有复位 先看一下PG
电压0V  按理CPU供电也有了 怎么不发出PG呢
  按正常有CPU供电就不用测VTT_PWRGD 了。。就没去去管开启。。
测了一下。PG的几个管子全是正常的。就是芯片拉低了。难道芯片坏了吗。手上又没有这个换。
随手测了一下VTT_PWRGD 。。。。。。0.35 。怎么回事。这么低还能有CPU供电。因没找到这个图纸。就跑了一下线。发现到了q18 一个q19控制、拿表一测。
Q19  2脚0.9   3脚是5V  1脚是接地。。直接摄子拉低。马上就跑码了。。。。原来是Q19坏了。换一个。,搞定亮机。备份一下BIOS h61m-s1 ver

网友A:
台式机现在都没人修啦,都是换班的多

网友:
技嘉的h61我修了很多,这种小三极管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现在都没人修啦,都是换班的多

换归换,坏板修好二手卖,无成本反而赚,何乐不为。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下镊子怎么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