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50按开关指示灯闪一下灭

楼主(2019-07-09):
联想Y450按开关指示灯闪一下灭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次按开关指示灯闪一下灭但风扇不转动。有时反复多按几次开关可开机,进系统有时会掉电 。上可调电源看了一下电流到0.3掉电。分析可能是电容之类的不良,这款机子显卡供电的电容也容易出问题 ,那就把显卡两颗330的电容换了再试试 ,换好后反复开机都能正常启动,进系统也不掉电了

网友:
众所周知的通病了!

网友:
众所周知的通病了.还有就是1.05V

网友:
老通病了,碰到就是赚到,家中常备330电容

网友:
很早的机型了,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记得以前修过跑鲁大师就掉电,也是这个显卡供电的电容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个,我把电容换了,还有两个芯片都加焊了,这样保险

网友:
老通病额。。。。。。。。Y450这样老了 还有人 修啊

网友:
通病,最好场管 电容都换了

网友:
通病,这个小板是很用易坏

网友:
这个额机器是 通病来的 可以收藏一下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哈哈 这种爽啊

网友(2019-08-09):
感谢330 这机器也够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