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PLUS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07-09):
板号:GL552JX MAIN BOARD  REV:2。0通电无3V 5V  待机电流0。027,用手摸到3V 5V供电芯片1285A有点发也热,第一步就换了此芯片(用的1225C代换的),不行然后论坛上下载了点位图,打开发现点位图上此芯片看不太明白
希望有人指点此1285A芯片的工作原理或重要引脚功能,有修过此机此故障的也请给予提示!

网友:
点位图上有些字符重叠在一起,看不出到底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ITE坏了

网友:
1225C确定过  通用

网友A:
发烫有没有量LDO,这种往往是LDO的输出短路居多,一般重点看ec,若是3valw短,往往是PCH出问题

网友:
看不清楚,点位图

网友B:
                                · 引脚可以横竖这  看 ,

网友C:
1285和1225只有19脚不一样,看电路设计 有的可以代换 有的不行

网友D:
最好找个1285A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有没有量LDO,这种往往是LDO的输出短路居多,一般重点看ec,若是3valw短,往往是PCH出问题

能看出来LDO是几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找个1285A试试

两个芯片换上同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85和1225只有19脚不一样,看电路设计 有的可以代换 有的不行

能不能指点下重要的哪几脚?

网友A:
3脚3vao,13脚5vao,量一下这两个脚的阻值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重点查LDO  和EC

网友:
买原型号芯片换来试试吧,代换还是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引脚可以横竖这  看 ,

横竖看,请再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3vao,13脚5vao,量一下这两个脚的阻值看是不是有短路

谢谢指点,但3脚和13脚阻值都有400多欧,电压3V 5V输出也正常

网友:
实在没招了,把EC取下来,待机没有了,也不发热了,但3脚 13脚电压输出正常,会不会是EC坏了?

网友(2019-10-19):
LDO找附近电容测就可以了

网友:
大哥,你还是迅维学员,咋学的,华硕的点位图那么好看,13 5是3 5v的线性电压,通过这个电压给EC供电,和复位的上拉,在EC供电正常后,需要收到ACin,之后有的是在触发在发出3 5V待机的电压开启,有的就先出5V,具体可以自己测,时序都不懂吗

网友(2021-03-06):
有可能试排容坏了,特别试EC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