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HP服务站简单维修过保机I7单U板

楼主(2019-07-09):
      今天拿到台HP服务站送来的HP本,都被他们搞过了螺丝都拆光了,他们肯定以为洗刷刷就好,哪有这么简单地事,结果。。。兄弟们都知道服务站的水平。
      插电待机0.001,按电源键无反应,拆掉后盖,打值各大电杆无异常!那就上电把,测量3和5V无,连线XD没有,那就直指公共点电压,一测量公共点19.1V,故障点出现,那就搞呗!测量第一个隔离管D级19.7V,S级19.7V,G级19.5V。第二隔离管S级19.7V,G级19.5V,D级19.1V。一看充电芯片时BQ737就大概知道了,是第一隔离管击穿了,操起万用表打值通了,6666,直接干掉下来还是通的,那就料板找呗!找了给P管装上,一个叼样,我日,测量G级24.9V,草,这个是N管才有的套路,不会是管子装错了把!直接打值第二个管红S黑D级为N管值542,看来是真换错了,之前换了一个螃蟹版的8脚P管,凭感觉一般用的是P管,现在找一个贬直的N管,装上OK了,公共点第一管D级和末端保险都是一致的19.7V。此时电源表0.000,卧槽,按感觉按下开关,上电了0.45不亮,卧槽还有问题么?一看内存没装,装内存亮机熟悉的HPlogo出现了。

      直接装机收钱。送钱的玩意。:lol

网友:
服务站也没有办法,人家不给修啊,只能返厂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在你们那里hp的机器多吗?#

网友:
上电池会大短路么

网友:
听说售后只换板,一般不做芯片维修。

网友:
还能修到服务站的板子,不错,正常他们全部返厂修的

网友:
服务站返厂。。。

网友:
这种故障服务站不会搞?

网友A:
连线XD 何解。。

网友:
服务站都是些鸟人 无技术可言 吃干饭的人些  哈哈 这样的人多了我们搞维修的才能挣到钱

网友:
楼主快速的修出来了呀

网友B:
用737的一般用的P管  24V哪里来的

网友:
服务站都是换板子,哪有修的

网友:
我也好想捡到服务站的板喔~~大多都是一修机

网友:
这个还是强的

网友:
窝糙 厉害啊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niub牛逼 ,服务站 一个 保护隔离都 不会修 ,吃干饭的垃圾货

一个大短路能写出这么多字,

网友:
服务站不如维修店里,维修店要维修好的,服务站随便

网友D:
如果是p管,一般是后级公共点有短路引起的,n管的话要么充电芯片和n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737的一般用的P管  24V哪里来的

这板子没图点位  芯片好像是737还是727记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p管,一般是后级公共点有短路引起的,n管的话要么充电芯片和n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线XD 何解。。

连线性的意思

网友:
服务站应该没芯片维修工程师

网友:
现在服务站也开机电路的维修了吗,抢生意啊

网友:
服务站的都是人才 个个高学历

网友:
公共点19v不应该是正常的啊,怎么确定的

网友E:
19.7v供电19.1v就差00.6v的电压就能判断是隔离管的问题啊  还是19.7到供电一点误差都不能有才是正常的吗  隔离管修的很少也很少碰见坏的

网友:
经验丰富,老手啊,现在好多主板采用N沟道的也屡见不鲜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7v供电19.1v就差00.6v的电压就能判断是隔离管的问题啊  还是19.7到供电一点误差都不能有才是正常的吗   ...

供电  输出与控制三个脚的电压一样了,正常情况下不是三个脚相近的

网友:
话说服务站有没有这种主板资料提供。。。。。。。。。。。。。。

网友:
兄台,连线XD是啥意思啊

网友:
新机器好报价,老机器不想修了

网友:
居然CPU 没坏   这波 可以哦                  我咋遇到的都是U 坏

网友:
你们可以和服务站搞好关系  我这边服务站过保的都来给我修 他们反而赚的比我多 逼近人家是服务站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7v供电19.1v就差00.6v的电压就能判断是隔离管的问题啊  还是19.7到供电一点误差都不能有才是正常的吗   ...

D S G 三极都是19V肯定有问题啊,G与S的压差至少要2.5V以上,三极管是0.6V以上,N沟道一般G为24V,P沟道一般G为低电平。

网友:
我们公司修的全是惠普返厂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