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20-r122d IPBSW-VD REV 1.3开机要等电流到0.5拆了硬盘情况下

楼主(2019-07-09):
各位师傅好:求助一个问题:
惠普HP 20-r122d IPBSW-VD REV 1.03开机要等电流到0.5拆了硬盘情况下 基本每次都这样  启动后按一下CTRL+DEL+ALT有时候就会内存报警,断电重接内存有时候也会好,有一个内存C坏了,内存供电1.3V多点,出现不能开机时CPU供电只有0.8 ,等可调电流到0.5时 CPU供电就会升到1.1V就能开机
BIOS刷过了无解,某宝买来的,附我原来的BIOS和TAO买来的W开头我原来的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下看,估计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2019-08-24):
USB与HDIM位置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用原装电源呀,之前弄一个屏坏的,换好屏就开机报警偶尔亮机,差点没搞死,最后客户拿来原装电源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