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 R9S Plus自动重启的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9-07-09):
oppo R9S Plus自动重启的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呢
扣电感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系统,硬盘,CPU,先易后难的搞

网友A:
扣电感,换8004 根治就得干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电感,换8004 根治就得干CPU了

那就干cpu

网友B:
换个电感就OK    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感就OK    通病了

多大的电感啊
还没有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感就OK    通病了

那个地方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