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19-07-09):
如题,所有的上下管都换了,充放电芯片也换了,公共点还是没有电压出来,整个板子无短路,大神们请分享一点思路,感谢!

网友A:
上管 d 级有电压吗?或者是保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 d 级有电压吗?或者是保险烧了。

D极有电压,保险什么的都换过了

网友:
问题解决,一个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