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总结

楼主(2019-07-09):
第一:技嘉Ga-h61m-s1 通电一下断电,不会再上电。测得无CPU电压,无CPU-VTT,也没有前端总线电压,就修这个管理电压了,这个电压出来后面的CPU电压就有了。324运放的开启信号没有,经过Q8Q9转过来的,他俩必有一个坏的,造成电压过不来,换Q9 OK 。

第二:华硕B85M-F 通电断电,测电压,内存,南桥,VTT,CPU,前端电压都OK,刷BIOS后OK。

第三:技嘉ga-h61m-ds2,通电断电无限循环,无CPU电压,有CPU-VTT 1.05V电压,抓取VCC-PHC电压时,瞬间有个2V多的电压,不对啊。这个电压应该是1.8才对。有3.3V通过358运放和一个MOS转来的,4脚控制电压偏高,那肯定输入端偏高,测得3脚正输入分压电阻坏,换3K那个就行了。开机OK。

第四:铭瑄A55 不开机,无内存电压,电源管理芯片RT8120A,都懂的,换就完事了。

今天大概修了10几台主机,什么型号的都有,其他的都是775,AM3老型号了,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