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9-07-10):
驱动换过,电压正常

网友:
屏坏了,屏上逻辑板问题,换显示器吧

网友:
我也是小白,现在基本不修屏了,这个除了驱动就只剩屏电路了

网友:
屏幕面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报废

网友:
这种显现一般是屏坏了,报废吧,没价值修了

网友:
有压屏机和无尘车间的话,也许还有点儿希望

网友:
屏上面的板吧

网友(2019-08-20):
屏坏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
修跟买差不多,报废吧

网友:
显示器屏坏了修不好的

网友:
这种八成都是屏坏

网友:
屏线换一下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现在的超薄液晶故障率很高,大家回收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故障现象基本就是屏幕报废.

网友:
不值得修了,果断放弃!

网友:
这个修不了吧,换屏了